今天遇到的电脑也神奇了一把。

楼主(2012-03-06):
下午同事打电话给我,说一台老式本本开机非常慢,跟前天的富士通fmv6000一样的老。
我说检查有没有残废的sd卡插着,光驱是否有光盘或者损坏。然后测测硬件看看。
同事说mhdd和bios里面硬盘里面硬盘是6G,进系统却是120G。。。。。我说这老电脑那时候能有120G的硬盘(当然我没想过换,但是难支持那么大吧?)?然后是机壳是富士通的fmv,外面喷漆刷了联想的牌子。。。翻新了嗦。等我到的时候看了下,装系统怎么装都死机。开机logo应该是刷bios刷成联想的吧?mhdd里面检查很慢,但是没坏道。内存过,DG里面也是6G。。后面找了一张纯净版的xp装过去了,只有c盘。。。哈哈、可怜的6G啊。装好就好了。这个机器怎么被买的。。。晕倒。

不是有个俄罗斯人在中国买了一个三星的移动硬盘,500G的,拿回家拆了发现里面有一张512 还是256的tf卡,还有二个大大的螺丝,被开启了循环写入,有才。
不知道系统里面的容量如何改?求指点,当然我不会去害人的。

网友:
修改  sysdm.cpl   这个文件  其他的不说了

网友:
太有才了哈...

网友:
俄罗斯人栽在硬盘上,呵呵,黑色幽默啊

网友:
学习了啊,这有人买很正常啊,不懂得人啊

网友:
外国人在中国上当了。。。。

网友:
这样会让外国人看笑话了吧!悲哀

网友:
这种在中国到处都能见到害人的

网友:
这年头坑人的东西多的去了。。

网友:
呵...

    做电脑行业时间长了...   就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啦...

  一般在墙上贴着电脑转让...  快要倒闭的商场...  路边摆着电脑卖的...

   这些都是那种垃圾货...

网友:
    真他妈神奇。。。

网友:
遇到过,但没你遇到的黑。我遇到的是320G里面放个2G的优盘然后旁边放了两个大螺丝帽,坑爹啊。。。。。。。
至于制造方法嘛,可以共享:
1、复制分区,一个变俩:所谓复制分区,就是用WINDOWS里面带的DOS外部命令SUBST,SUBST是一个虚拟软盘命令;例如拿一块10G的硬盘改成20G的,先将C盘为3.5G,格式化后重装系统,剩下做D盘。 然后在D盘上创建子目录E.F,再把子目录E.F隐藏。最后编辑AUTOEXEC.BAT自动批处理文件,在此文件里面加入以下两行命令,“SUBST空格E:空格D:\E”, “SUBST空格F:空格D:\F”;这里要注意的是,一般骗子们都会在第一行加入“@ECHO空格OFF”让人看不到他在运行什么命令,重启后,在系统里面就会出现四个区了,这种小把戏对于熟悉DOS命令的朋友应该不算什么吧!
2、分区表出错,10G变40G:这种办法用普通的分区工具就可以了,一般骗子们都会用SFDISK,但不一定一步到位, 有时要做多次尝试。还有一定要先装好系统,然后再分扩展分区!
    还是拿10G改20G为例,首先分C盘为4.5G格式化,装系统,注意剩下的空间先别分留着;装好系统后,在 DOS下运行分区工具SFDISK,分扩展分区:D盘分100M,剩下的给E盘,注意D盘不要格式化,只格式化E盘就可以了,重启,这时系统里面也是四个区。
     但是这种方法有时不是一次就成功,要多做几次尝试分后面的扩展分区。如果要分成30G的话,就在中间分多一个不用格式化的100M的分区,或者比较简单的方法,先用一个40G的硬盘,进CMOS里面认参数并储存,接着再插上一个10G的不要再认参数,直接分区格式化,完了后系统就认出40G硬盘了,不过如果重新装系统的话就成了10G了。但是如果是骗子们结合以上方法,想要蒙骗一个菜鸟的话那真是太简单了,尤其是“二把刀”那种

**还可以伪造硬盘分区。

这里要用到一个DOS命令 subst
偶的硬盘是40G分两个区。现在通过这个命令让我的电脑里出现第三个分区。
开始菜单 运行 subst z: c:\windows,再打开我的电脑看看是不是多了一个Z盘出来了,而且还可以打开,只不过打开以后的内容是C:\windows下的内容。但地址栏显示的还是Z:有一定的欺骗性。
到这里系统信息的造假已经基本完成了。如果对电脑不是很了解的话,很可能被骗过。

所以,在检测电脑的时候,有检测软件的最好使用检测软件,如果实在没有,检查BIOS信息是比较不错的办法,虽然BIOS也可以造假,但修改起来难度很大,并且风险比较大。

网友:
还真想不到,这都能改,,,

网友:
中国山寨的力量呀,强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