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也可以正常跑码启动?!

楼主(2012-03-06):
修一478板子,EP-4PLAI 故障无法启动,先测ATX对地阻值,无短,上电,确实无法触发,打电压,5vsb才1点几伏,说明有短路拉低,再仔细观察,发现USB及网卡接口被损坏,拆掉 ,上电,正常触发,发现复位灯常亮,有点怪,测各电压又正常,晕,不管,上显卡,内存,CPU,居然正常跑码启动了。各老大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你的这种诊断卡,是不是复位灯反着亮的,

网友(点评):
这种测试卡的复位灯就是反着的!!

网友:
顺便问一下,不上CPU或者假负载,是不是一定没有VCORE

网友:
你的,测了PCI A15电压吗

网友:
该换卡了
ka huai le

网友:
先用吧,回头出问题了,加焊或者换南桥估计能修复。这个复位信号是南桥给的,我记得。

网友:
楼主用的是俄罗斯诊断卡,复位灯亮才是有复位,复位灯不亮才是没有复位,正好和其他诊断卡相反

网友(点评):
你正好说反了,,“复位灯亮才是有复位,复位灯不亮才是没有复位”。。。应该是“复位灯亮代表没有复位,复位灯灭代表有复位”,正常开机时复位灯应灭一下然后常亮。

网友:
俄罗斯测试卡:复位灯亮代表没有复位,复位灯灭代表有复位,正常开机时复位灯应灭一下然后常亮。楼主这样是正常的。

网友:
南桥部分损坏~!测试下看看主板啊稳定~!

网友:
这种两面的检测卡,我用过,有好些主板不跑代码

网友:
这个诊断卡和一般的卡复位灯是反的 。

网友:
我的诊断卡就是一直亮着的,是诊断卡得过,我在新主板上面试了一个样?

网友:
嗯,好像是诊断卡问题,这个诊断卡是刚到手的,原来的被别人拿去用了,这个是所谓的俄罗斯诊断卡,应该是启动有闪一下,然后常亮。

大家帮看看我第二个问题啊:不上CPU或者假负载,是不是一定没有VCORE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815181

网友:
应该是你的卡的事,很多诊断卡都不太规范的,也大都不尽相同的,只要机器能点亮,而且稳定还可以,管他什么复位不复位,不要去看卡,直接看效果,本山大叔的原话: 别看广告,看疗效!!!

网友:
LZ修好了,好技术。

网友:
A15脚都有电压了,怎么会没复位呢,诊断卡接触不良吧,或都是反着亮的

网友:
主板诊断卡所标示的复位只能代表PCI复位,而cpurst#的条件是pltrst#。有几种可能吧:南桥坏,没有发出
pcirst#;诊断卡坏。

网友:
与测试卡有关。修机器时一看卡,二看实际亮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