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时序

楼主(2012-03-06):
向同行的朋友探讨一下关于上电时序问题。1:当测量到CPU的工作条件时,是先测量供电,时钟,复位,PG,还是先测量供电,时钟。PG,最后才是复位啊?
我是初学者,什么也不懂请多多指教

网友(2012-04-13):
学习的话见得多了就熟悉了。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PG

网友:
同意20楼的朋友

网友:
CPU供电正常发出PG到南桥,南桥发出CK_PWRGD给时钟,时钟发出各种时钟到南桥,北桥,CPU,网卡等等,然后南桥做为复位源发出PCI-RST或PLT-RST给北桥,北桥发出复位给CPU,这是965芯片组的时序。个人所见,别拍我
供电正常后会有一个电源好PWORGOOD信号 简称PG ,发到南桥又由南桥给CPU提供一个PG。 CPU工作后发时钟开启,然后复位。
PG后可以有点延时出复位.

网友(2012-03-06):
好象有人发过这样的问题,我个人认为PG在后。

网友(2012-04-26):
供电正常后会有一个电源好PWORGOOD信号 简称PG ,发到南桥又由南桥给CPU提供一个PG。 CPU工作后发时钟开启,然后复位。 这个比较正确!
跟帖的多了,三人成虎了,以下代表个人意见! 以前的笔记本和台式机区别很大,但现在很多相似的地方。 笔记本的信号是前后关联的,不是说单一的某一个,不同的厂家有些细节不一样 但是肯定是先有待机

网友(2012-03-06):
先测供电时钟,复位是北桥给的。一般有复位以后PG也会有。

网友(2012-04-07):
对

网友(2012-03-06):
先看电压!!!有电才能有其他动作

网友:
基本是有复位了,就会有PG的。

网友:
个人感觉先电压时钟,再有PG和复位,望高手解答。

网友:
来晚了,不然必须得扣分
擦灌水

网友:
硬启过程:按开关》系统供电》辅助供电》核心供电》核心PWM芯分2路 1。一个低电平信号至时钟(时钟开启)一个高电平信号至南桥(控制信号)》产生时钟信号到所需芯片》I/O发PG信号至南桥》南桥产生PCI复位及PG至北桥》北桥复位CPU

同意楼主: 4.3 反对楼主: 0.0

网友(2012-05-08):
学习了。

网友:
青长虫厉害

网友(2012-03-08):
所以无PG 无复位 南桥比较严查对象,因为是它发出来的信号,无CPU复位就是北桥严查对象,你搞清楚这些逻辑关系就明白了。

网友:
逻辑关系就是 先有供电再有时钟然后产生复位及PG。不可能有复位没时钟的,因为复位依靠时钟产生的。

网友:
学习中

你这样算是灌水,是很不好的

网友:
8楼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这样一步步走的,其中有一步不正常,就找上一步的东东。。。。

网友:
先测供电——时钟——复位——PG

网友(2012-04-14):
简单明了!

网友(2012-03-11):
供电有了还要有使能信号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 在此学习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PG

网友:
学习中,怎么测时钟,复位,PW,??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学习了,但我还是认为是先要供电-时钟-PG-复位,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