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开关管加上个启动电阻启动的原理。

楼主(2012-03-07):
不明白300v的直流电,先通过电阻,怎么给辅助电源部分的开关管给启动电压的。我是怎么理解的,开关管截止,相当于开路。那前面加个启动电阻怎么能有电压呢?希望前辈指教。
电源

网友:
你不说清楚,又没有电路图,我没法跟你说,以后这种情况要有图(原理图),不然没法说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开关电路吧,你这样问没人能准确回答你,开关电路的启动电流一般通过次级线圈和分流电阻提供.你应该多看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论坛上有这方面的资料的。搜索一下,仔细学习一下再说吧。
同意楼主:
5.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
在开路状态下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 那段的电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电路基础 三极管开关电路

网友:
还从没见过启动电流由次级线圈提供的,不哪个神仙设计了这样的电源

网友:
搞不懂说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