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18充电短路

楼主(2012-03-07):
此机器郁闷,本来是换屏的,价格谈好,屏幕也换好了,马上钱要到手了,顾客让我同事试一下他的电源好坏,结果帮机器给烧了,拆出来看,烧的太厉害了,充电控制芯片已经烧糊,还有Q509 U1  Q5也都烧糊了,一想这下玩了,充电芯片的第16脚焊盘也烧坏了,早知道我让同事用万用表测试了,芯片是ISL6255AHRZ的,没有定来之后换上去,搞好,结果开机都没有问题就是19V电压直接到U1的D极了,G极没有控制电压,本来G极应该为高的18.9V左右的,但是测试没有电压,看了看也没有其他元件损坏了,求原因,芯片我就定来一个,郁闷,早知道定俩来了,出来芯片本身还有其他原因吗,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恩 看完之后 只能说真的烧了 什么原因不知道

网友:
为什么会烧呢???

网友:
说的不太详细,没看明白

网友:
呵呵  共同学习  路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8447-1-1.html

网友A:
U1的G极电压是由芯片17脚发出,BGATE18脚有无电压,如没,查芯片供电和开启

网友:
是不是还有少断线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会被烧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8脚有8.9V的电压的话那

那可能是U1不良,把17脚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的G极电压是由芯片17脚发出,BGATE18脚有无电压,如没,查芯片供电和开启

17脚是BGATE吧,18脚应该是S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