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45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2-03-07):
该机可能由于散热不好,玩游戏时死机,再不能开机.观察主板无烧坏无件,上电可开机,黑屏,不跑码,测试电压,发现内存供电不正常,更换场管、电源管理芯片RT9214、输出端全部电容,故障依旧,断开供电线圈,测试电压为1.8V(DDR2),基本正常,测对地电阻为180殴,请问高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主板型号为盈通CI945PL

网友:
内存电压不正常是多少啊?复位都有吗

网友:
散热不好,我认为应该先开机用手摸下NB ,CPU温度,先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
呵呵  共同学习  路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8447-1-1.html

网友:
不知你说的什么 输出端全部电容,故障依旧  表述不清

网友:
复位灯亮3秒小闪一下,内存电压0.1V散热没问题所有芯片没有烫手的

网友:
看芯片的工作条件 主要是ops脚

网友:
你按供电时钟付位的顺序修吧

网友:
那就是内存供电出问题咯 RT9214   1脚boot  5脚供电 7脚开启 1和5电压接近 7脚一定要高电平 没有就跑这里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