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提示省电模式

楼主(2012-03-07):
DELL E170SC液晶,别的同事没修好,也不知道原始故障是什么。到我手上时,是不通电,经测是开关键断线了,接好后,开机,OK,不接信号线时,那个跳动的窗口显示正常。一接信号线就就出一名英文提示:Entering power save mode,(省电模式)几秒之后就黑屏,指示灯也变黄色。分辨率设为800*600也一样,

DELL的机器还是第一次碰到此故障

网友:
没有检测到HV信号,所以进入省电模式。或者HV信号缺一路。

网友:
打13 ,14阻值。。不行刷程序了

网友:
看看行场信号

网友:
重点查行场信号

网友:
建议刷MCU程序

网友:
按键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