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求助

楼主(2012-03-07):
此板子内存1.92V CPU供电也有。 I。/O也换了。就是没有复位,。BIOS也刷了。无解,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个板子困了我                  好久了。都维修不好的/

网友:
这个主板在保修啊 。动他干吗啊

网友:
这个主板是3代条子 供电电压时1.5V 测试时1.9V 肯定不对啊

网友:
有没有 VRMPWGD

网友:
VRMPWGD    这个是什么呢。
我换了个万能表。测试,就有1.58V,
  可是,桥也加焊了,也不可以。哎/

网友:
3代内存的主板电压没有这么高吧,一般是1V-1.5V左右,你看看内存有八PIN鱼吧。

网友:
我有一片一样的,没复位,但是内存是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