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主板开机后到滚动条那里重启

楼主(2012-03-07):
故障是 开机自检时 出现如下提示,按F1进系统 走到滚动条那里重启。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coms已放电
。。希望碰到这种问题的朋友给 指导一下

网友:
滚动条那里重启是硬件检测通不过,用排除法把外设一样一样换着试

网友:
主要看VCORE和内存供电,给VCORE加几个电容看看

网友:
换电源 或CPU  进系统的时候供电变大 可能是电源供电部足引起的重启

对 电源有可能

网友:
南桥或者 BIOS吧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 首先是要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先刷一个BIOS试试,然后在检测硬件。、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过这种···换了个系统好了

网友:
那这样首先换个系统试试。再就是把硬盘供电源去掉,进PE系统看正常不。一般这种情况都是系统或是硬盘的问题多些。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问题已解决,
重新做了个系统,好了

网友A:
至少应该先做系统再上来提问吧?楼主太急了.      滚动条出问题一般都是外设有问题导致的,可以声卡网卡1394一个个拆,前提是其他供电这些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应该先做系统再上来提问吧?楼主太急了.      滚动条出问题一般都是外设有问题导致的,可以声 ...

谢谢朋友的 回复。
是我自己没把问题说清楚,本来出现这个问题前,我已做过系统,做完之后出现了这种现象。然后我就摸不着头脑了,想想先扔一下,做别的事情。回头又换了别的版本的系统就ok了

网友:
主板电容是否全好.
然后换个硬盘试之。

网友:
几个电容看看

网友:
系统出现问题,重装应该能解决问题所在!

网友:
那上面不是写着   coms   error     电池错误么       你换个 coms 电池 再试试
  如果 不行  你就 做个系统
如果  还不行  那你就  看看电源  或者是 cmos

网友:
单词都 打错了 不好意思  见笑了

网友:
CMOS检验错误。
先易后难,先刷个BIOS吧。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不行的话硬盘再到主板

网友:
先要排除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