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一个新的笔记本,装不起系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3-07):
HP的一个新的
笔记本
,装不起系统是什么原因?在PE里面找得到硬盘,可是装系统的时候就找不到硬盘了是什么原因,是BIOS里面的设置有问题吗?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笔记本

网友:
是不是C盘打不开的呀?多大的硬盘?

网友:
BIOS中硬盘模式改改 试下

网友:
我是新手能说清楚点吗?谢谢希望谅解

网友:
确定分区没问题的话 就安装版试试 要不直接重新分区多省事

网友:
能够分区,就是装系统的时候就找不到硬盘了呀?

网友:
如果本本自带微软正版系统的话 GHOST的时候选择113就应该能GO 下去了

网友:
HP有些装GHOST,GHOST不了,要装安装版的

网友:
把硬盘改成SATA模式事实看

网友:
谢谢,改成SATA后可以了

网友:
W7可以装吗,如果可以就没问题的

网友:
记得有一款HP是需要拆了HDD才能够的,有木有试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