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的机子不管怎么都装不起系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3-07):
我有一个IBMT60的机子不管怎么都装不起系统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我在PE能够勾系统文件,可是重启再装的时候就没有反应了,把硬盘取下来勾也是如此,我想尽各种办法都不行了,所以求助各位同行。

网友:
用慢装的试

网友:
重建主引导记录

网友:
排除硬盘问题,如果还不行只能慢装了

网友:
亲 重新引导下吧。有可能是没分区好。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直接低格

网友:
重新搞一下引导  不行就把硬盘清零

网友:
以上都试过以后还不行你可以换根内存再试一下

网友:
重新分区吧!

可能分区需错误

网友:
你装个简洁版的把驱动都不装看看
还不行就是硬件的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