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DELL D620 时好时坏,求助了

楼主(2012-03-07):
LA-2792 D620 945独显
风扇不转,温控问题,直接飞线(会不会是问题的根源)
此机能开机时一切正常,不正常时,触发0.73不跑U掉电,上BGA加焊座子,下来可以点亮,多试几次正常.冷却后,故障恢复,加焊北桥,下来趁执正常,冷却后又不行
电铬铁,随便找个芯片加加焊,又正常了,过一会又不行了,
神奇的DELL,
CPU供电部分,电容,三个从芯片换掉了
众人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0.73是不过显卡吧?怎么会是不过U呢?上次一DELL跑电流和你一样,楼主直杀显卡吧换!!

网友:
电路不稳定 是不是有虚汗的地方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  是SONY的  没办法  重复修啦N多次  后来还是没找出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你那会不会是线路阻值偏大了

网友A:
楼主可以再不能开机时查主板跑到什么位置,然后按照修此类故障的流程修理,应该会有所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再不能开机时查主板跑到什么位置,然后按照修此类故障的流程修理,应该会有所收获

不跑CPU,三秒掉电.

网友B:
不要飞线彻底解决温控的问题,说不定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能就某个电容失容,受热,恢复正常,通电又失容,

嗯,我同意你这种说法,你多用示波器测测,看看哪儿有不正常的波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我同意你这种说法,你多用示波器测测,看看哪儿有不正常的波形

有点大海捞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飞线彻底解决温控的问题,说不定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风扇的温控直接进EC.

网友(点评):
换EC试试。

网友:
应该和风扇没有什么关系的,像上面哪位大哥说的,在不开机的时候看看哪路电压不正常,什么的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换过了,没用....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有解决

网友:
换片显卡试试看

网友E:
最好就是在加电掉电的瞬间,用示波器抓哪路电不正常,你这个感觉就是像缺电压或PWROK信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就是在加电掉电的瞬间,用示波器抓哪路电不正常,你这个感觉就是像缺电压或PWROK信号的故障

可以亮机的时候全部正常咯....

网友:
我是那个电容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大海捞针哈哈.

呵呵,实在没办法时在这样做

网友:
哪里虚焊没查不来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F:
显卡在上,北桥在下(位置摆放),显卡左下角处第一排有三个点,经常性冷焊,我回焊四次都没得搞,拔下来看到这三个点就是不占焊,试试

网友:
有宇到过,但没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显卡在上,北桥在下(位置摆放),显卡左下角处第一排有三个点,经常性冷焊,我回焊四次都没得搞,拔下来看 ...

意思是显卡上的点位,有空焊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就某个电容失容,受热,恢复正常,通电又失容,

我觉得某个MOS 管可能性更大

网友G:
清洗电路板下 看看 怎么样  可能潮湿啊  轻微漏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清洗电路板下 看看 怎么样  可能潮湿啊  轻微漏电哦

南方多雨水,因潮湿坏的机器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显卡上的点位,有空焊地方,

嗯,估计是的噢,有遇到过机器,前二天才遇到的

网友:
楼主加油,等你分享成果

网友:
和你这个不稳定的故障,我加焊南桥修好过一次,其余的是修得小电路。我说的检查不是在机器正常的时候,是在机器发生故障的时候,你在进行时序上的上电维修。。任何机器在正常的时候你去维修,都是盲目的或经验的,这样的维修返修也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