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告知华硕p4v8x-mx板子上的L73碎了应该怎么办?

楼主(2012-03-07):
本人一台电脑主板是华硕的p4v8x-mx,一次不小心摔了下机箱,后开机无反应,主板灯能亮,开机无“滴”声屏幕无显示,cpu风扇等设备供电正常。仔细观察发现,对应点位图上在cpu右上角附近的L73位置上的贴片碎了,该位置的两点焊盘,一点是vcore,一点是vcca ,看符号L73应该是贴片电感(或者是磁珠,不清楚贴片电感和磁珠是一样的吗),但是不知道其参数是多少。跪求指点,解答。
附上点位图

网友:
你不是维修人员
  拿去修吧

网友:
电感个头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代换,

网友:
搞0欧电阻也行

网友:
L就代表电杆.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