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在修不开机中测试CPU电感有供电后,还要测其他电压吗?(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07):
一直有个问题不敢明确,(是不是不同时期的电路或芯片组不一样)
主板上的电压有3V,5V,(2.5V)1.8V,1.5V,1.25V,1.2V,1.01V,在遇到修不开机的机器时候,如果我们直接测了CPU的供电电感后,其他的电压还可能会出现没有吗?如果有的电压丢失,那CPU的电压怎么会有呢?常规有什么规律呢?

网友:
cpu有电压的时候其他的地方也有可能没电压

网友:
每个型号的板子,有自己的上电时序,比如仁宝,三星,华硕 都有自己的特点,当你手中拿着一块主板的时候,你就要去找他们的上电时序,当然有牛人把大部分时序都记在脑子里了。

网友:
把全部场管的S极捅个遍、1117的输出端也测

网友:
当然要了 很多电压都没有检测

感谢楼主回复,有您这句话 我就明白了

网友:
对呀  我开始学的时候 老师跟我们说,其他电压出来完了 才会有CPU供电,到现在我一直不知道所有的主板是不是都这样。

网友:
看到有电感就测测有没有电压出来,书是死的,人是活的,测一下又不占用你多大时间

网友:
这个必须要测的   有时候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