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22液晶如此能修复么?

楼主(2012-03-07):
收了一块方正22的液晶显示器。开机一半有显示,一半不现实,已经加焊过屏芯片无果。是不是屏幕挂了?
有没有遇到这样现象的朋友,求指教。

补充内容 (2012-3-20 20:33):
今天测试屏电路上5v转2.5v的芯片对地短路,拉低了5V。C4电容短路。

补充内容 (2012-3-21 17:28):
今天把5V转2.5V的芯片,C4电容,和八角芯片AT08A都拆了,2.5V还是短路,5V正常。跑电路没头绪。

网友:
亮线都出来了 感觉是屏挂了哦

照片不清晰, 像是亮线 不过可以修
亮线 是竖线能修么?

网友:
初步判定 怀疑是屏上的X1驱动IC不良..

网友:
擦一下排线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报废吧

网友:
扔了吧,坏掉了

网友:
亮线了,修不好了

网友:
可以压屏的,现在修屏的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

有压屏机、试试 能不能压好

网友A:
楼主多少钱收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少钱收的呀

50米,当屏坏的收。驱动板电源高压板就值这个钱了吧?

网友:
可是谁敢保证里面没有动过呀,怎么也没事,干我们这行还是有点风险的,

Yy.
能开机证明起码可以证明电源板没问题

网友:
估计屏不保了  楼主 节哀吧

网友:
找专修屏的200内一定会搞定

网友:
屏有亮线,可以压一下。显示半个屏和驱动有关,或者在面板上调调就好。

网友:
100% 保证 屏坏了  这样得见得多了

网友:
看来是没得修了,楼主别太难过了。

网友:
连最起码的 常识都不知道就敢收  最起码亮线的 就不能要

网友:
就是这个芯片和C4电容短路,5V开机后瞬间拉低。
不知道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

网友(点评):
是三端稳压和1117差不多 看是3.3 2.5 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