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本DELL 1150 CPU478针 于台式通用 大大们台式和笔记本的CPU差在哪里啊?

楼主(2012-03-07):
由于笔记本散热不好 闲着无聊 把自己使用了N年的老笔记本DELL1150 拆机清灰
首先拆机,上图 手机像素不好  望见谅啊。

老的主频2.4的CPU取下    大大们都说笔记本的CPU上有个M  在哪里啊 小弟把所有文字看了都没发现

上面这颗是老台式机拆的3.06的CPU
上机 安装  成功点亮
2.4的CPU上台式机 成功点亮

大大们 小弟只是想问  他们差别在哪里
在论坛里找到过相关DELL1150的帖子 换CPU要测试是否能点亮
不过楼主都没有再 回复了 小弟在这里分享下

网友:
照片没微距,一个字也看不清

网友:
这样的老机器修的少,没有试过能不能点的亮。

网友:
笔记本还用这个U,头一次听说啊

网友:
想当年好多笔记本厂商用过一批台式机的U,价格相对便宜

网友:
像素太差了 看不清呀

网友:
这种带盖子的跟台式机可以互代,没有明显区别,可能发热量要低一点。这种也叫移动版,英文叫mobile P4 ,没盖子的叫P4m。

精辟,到位,高手解释就是一句话

网友:
有的应该可以互换。我见他们换过。

网友:
我自己没遇到过 见识啦   我也正在学习维修笔记本

网友:
没有见过    LZ的相机该换换了  好像一个字都看不到

网友:
五楼的是正解。

网友:
我的本子也是这样的CPU. 478的. 估计你们都没见过478双核的吧, 呵呵.T1400, 跟台式机通用,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是差个盖子. 再就是笔记本带的能好些~个人感觉,

网友:
早期的本,有些用的是台机的cpu 和台机内存

网友:
就是想当年所谓的移动电脑刚有概念的时候用的就是台式机的东西做成笔记本的形状,但是没有电池,随后就有厂家生产这种低价的所谓笔记本……n多年前见识过。

网友:
呵呵   这种机CPU的机器修的还是多哦

网友:
NEC有种型号是用478U。正常,普片见多了

网友:
都换过的有些一样要拆盖子!

网友:
海娜粉vhfg,khnljkl'hkjgv黄飞鸿交游广阔

网友:
去掉金属壳子,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