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发热管参数,应用实例

楼主(2012-03-07):
搜集了几种取暖器石英发热管参数,供DIY拆焊设备选用:
玻管长度(cm) 总长(cm) 电压(V)功率(W)    220V上使用
13.3                  13.8            110          200              2管串联
14.7                  15.5            110          200              2管串联
16.5                  17.0            220          400             直接使用
18.5                  19.2            220          300             直接使用
20.5                  21.1            220          400             直接使用
21.8                  22.5            220          400             直接使用
23.0                  24.0            220          400             直接使用

例如第1,2种发热管, 两根串联后并排上下放置就是很合适的拆槽器。发微弱红光,不刺眼。
后面的发热管可以用来构造预热台。关键是这些发热管非常便宜,TB上2元一根都可以买到的。

网友:
安装测试的时候,要保持灯管与地面平行,上次我买了六根,接好线,是坚着放了,几秒内就烧了五根灯管,一直以为是灯管质量不行,问了厂家才知道,安装放置也有学问。。。

网友(点评):
这个与灯管功率大小也有关系的。功率小的怎么装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拆槽的话也只能水平安装,否则使用很不方便。

网友:
张老师,这种石英发热管好像是以前老的消毒柜里的吧

网友(点评):
取暖器,消毒柜目前还都在用。

网友:
这种发暗红色光发热管和目前发桔黄色光的发热管进行实验比较,发现:
暗红色光发热管热效率更高,但取暖的话感觉不舒服,时间长了有种恶心的感觉。桔黄色光发热管取暖人感觉更舒服一些。

网友:
我也要买几条!!

网友:
用它做啥好,BGA好用吗

网友A:
本人愚钝,到现在没弄清这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点评):
有句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想你不是愚钝而是衣食无愁。

网友B:
本人拆了几条即出水式电热水器上用发热管,不知道能否改来用,数量4条.请张先生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拆了几条即出水式电热水器上用发热管,不知道能否改来用,数量4条.请张先生指教

从图片看你这个发热管是碳纤维的,应该是质量很好的发热管。
功率是多少,长度是多少,是否直接接220V?

玻璃管长度14cm左右做拆焊槽可以,大于18cm可能做BGA预热比较好。

如果原来串联的还应该串联,如果直接接220V的还应该直接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愚钝,到现在没弄清这是个什么东东!

呵呵。。。长老师幽默。。。。

网友B:
功率不知道,试用过12V直接供电很快发热,轻微红。
连外壳总长度25左右,除去俩边外壳量18.5,宽度0.8-0.9CM
看控制器底部是俩只串联,需要加热是应该是4条工作。4个继电器是双串联

网友(点评):
这发热管功率应该蛮大的吧???能用变压器带?? 变压器是继电器的供电吧??? 应该接是220V市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不知道,试用过12V直接供电很快发热,轻微红。
连外壳总长度25左右,除去俩边外壳量18.5,宽度0.8-0.9 ...

你上面的图片不清晰,看成碳纤维了,这个图片很清晰,是钨丝的,不过也不错,钨丝很粗。这个做BGA预热有点难度,主要是这个管子用的电压低。不好加到220V上去。12V如果微红,做个拆槽的不错,两头稍微挡住一点,就可以。直接用ATX 12V,找个12V允许电流大点的(比如16A)ATX电源试试看。

另外说一句:这个东西本来是泡在水里用的,要很快加热水温,功率很高,但离开了水就不能直接加高电压了,只能降低电压使用。

网友:
是打算拆内存槽和PCI,所以找出来问个明白看合适么,多谢先生指教

网友:
多学不坏,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功率不知道,试用过12V直接供电很快发热,轻微红。
连外壳总长度25左右,除去俩边外壳量18.5,宽度0.8-0.9 ...

估计V数我搞错了,12V是有点热,今天试了25以上都不发红,不过玻璃管很热,不知道是不是俩条串联使用,在淘宝查了,单条是220V,有时间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V数我搞错了,12V是有点热,今天试了25以上都不发红,不过玻璃管很热,不知道是不是俩条串联使用,在 ...

你测量一下冷态电阻(也就是不加温时),我告诉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用万用表200欧电阻档量一下灯管的电阻。

网友B:
自动挡测量3.0-3.3欧,温度变化,是冷状态下测量
手动挡,估计误差大4.8  200欧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动挡测量3.0-3.3欧,温度变化,是冷状态下测量
手动挡,估计误差大4.8  200欧测量

这么小的电阻?220V下要10083W,110V下每根也有2500多瓦,4根全部串联还有每根800W,也太猛了,这还是按4.8欧算的。

按你说的电阻加36V应该亮了。因为36*36/3.3=392.7瓦, 36*36/4.8=270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电阻?220V下要10083W,110V下每根也有2500多瓦,4根全部串联还有每根800W,也太猛了,这还是按4 ...

不是这么算吧,冷时电阻是很低,热了就好了

网友(点评):
你查过发热丝矫正系数吗。没有的话先去查一下,我们只要500度就够。不需要1700度。

网友(点评):
像镍鉻丝400度校正系数才1.026,也就是20度时的电阻乘1.026.再说大学电路试验一开始就有做小灯泡的电压电流曲线,当灯泡刚发红的时候基本还是线性的,此后电压电流曲线才会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