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L20A不插适配器充电指示灯常亮

楼主(2012-03-07):
插上电池不接外接电源充电指示灯一直是黄灯,系统里显示充电中。插上外接电源系统里也显示充电中,电池可以充电的!就是指示灯常亮!换个电池情况依旧!晕死!哪位大哥有经验的提示下啊....

网友:
么有见过这个故障 哈哈

网友:
你看看那个发光二极管旁边的电阻正常吗

网友:
找个图纸按电路仔细查下吧,这都属于疑难杂症,得慢慢摸索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差点电路问题 如果能冲进电 问题就不大 应该是指示灯电路这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