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本本死机

楼主(2012-03-07):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G450本本 故障为频繁死机。软件测试 显卡95度 CPU85度 初步判断散热不良 清理后给显卡加上散热铜片 温度是下来了 但冷开机会白屏 再开就可以进系统 进系统后3小时左右会死机 于是加焊显卡 加焊后冷开机不白屏 但3小时依然死机 因为手头的编程器座子坏了所以还未刷BIOS 。CPU 内存已经换过 故障依旧。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
补充下 系统已经做过N次了 WIN7 XP 都换过 硬盘也用软件测试过 正常 此机无线网卡不能用 键盘是坏的

网友:
gpu挂了,修过一台是gpu

网友:
你坐下北桥

网友:
肯定不是BIOS问题, 有可能是GPU。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不白屏,但是有时死机,换过显卡,cpu,最后没搞定,楼主搞定后要分享下呀。

网友:
要排除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可能性较大,现在的显卡一个比一个温度高。

网友:
还是按排除法先试试吧。换个显卡试试,不行的话就查主板南桥和CPU的供电。

网友:
我看不是显卡有可能是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修过一台,HPCQ41的机子,修过BIOS后就是这样,用一阵就死机最后没有搞定,等答案。

网友:
CPU座子有问题,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显卡热稳定性不好,查显卡和南桥

网友:
考虑过散热铜的散热能力没有?可以想一下这个方面噢

网友:
这机器,散热也是比较差,看看显卡哦

网友:
CPU也有可能造成这愿意

网友:
换显卡可以好,我的是这样好的

网友:
可能是显卡不良,可以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了个新显卡 搞定 谢谢大伙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