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楼主(2012-03-07):
今天 接了一台惠普G6 的本 客气写的是 断电  三桥合一的 情况是 机器没系统 我就给客服说装个系统   ghost完之后 重启时亮时不亮但是电流上去了 还有 就是风扇很热   装完系统后 释放完了 重启又不亮 断电之后在重启 进系统 进去的时候 就像没装显卡驱动一样 一卡一卡的 、准备刷个bios 但是 刷bios 的时候感觉bios放在编程器里的时候 不怎么顺畅 但是也能放进去 开始刷了 怎么刷也刷不上 就是查空芯片的时候报错  然后把情况告诉 师傅 问他什么原因 师傅说 把桥加焊一下   加焊完后试一下  好了  ok   进系统 也不卡了 重启每次都亮   风扇感觉也不是很热  OK 搞定

网友:
我现在几乎碰到hp就做桥,都快成了条件反射啦,同时我们也要感谢hp养育了一批又一批的维修人才啊!

网友:
HP的 机器桥 虚 那是 通病啊

网友:
三合一的桥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是  遇到AMD  芯片组  加电不亮就修桥

网友:
AMD芯片组的就是容易出问题...桥坏的太多了

网友:
三桥合一的 容易虚焊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有的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