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音响喇叭有噪音

楼主(2012-03-07):
一音响喇叭,有噪音放歌时, 歌曲的音调很大,
歌曲歌词声音很小还有回音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修啊
我怀疑是喇叭的问题各位高手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
把声卡驱动重驱下,不行的话。条件允许先重做个系统试试。不行的话,1.接外接音箱看看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这样就考虑南桥,2、换个喇叭试试。

网友(2012-04-16):
这个是明智的选择啊

网友(2012-03-07):
               先排除喇叭  ,如果不是喇叭 看下滤波电容 是否有杂波     功放

网友:
先更新驱动看看,不行再装系统,然后换硬件

网友:
realtekHD声卡,如果耳机插头线的地线断了,也是这样的情况.相当于消音了,只有伴奏声,人声很小

网友A:
换个音响就正常   不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音响就正常   不是电脑的问题

是音响的问题  怎么修啊

网友:
现在手头上有个机子  喇叭有声音 耳机没声音, 把音量调大以后,喇叭尖叫

网友:
1.存放时间长,录音磁带会自我磁化.
2.音响可能有回音功能.

网友:
看音箱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或短路,这样就会造成有意音,但是好像只有音乐没有人声或明显的音色不饱满,问题严重的可能是音箱主板上的功放块坏,但一般都是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
看喇叭的地线是不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