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电源管理芯片MAX1845和ADP3806充电芯片的关系?

楼主(2012-03-07):
这不是一个芯片吗?1845是CPU管理芯片?那北桥和CPU旁边还有一个MAX1845、MAX3243、ADP3205各是什么芯片?一共两个1845电池边有一个

网友:
看下图纸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啊,带个图就好了

网友:
1845可以产生1.8v,3205是cpu供电,3806有时负责电池充电

网友:
这是IBMX4的机器吧!

网友:
通过查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A:
X31有三个18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X31有三个1845,

那1845到底是个干什么的芯片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抱歉,本版块下载附件 下载分-10, 下载次数+1,本操作后您的下载分将不足 5 点

网友:
4楼正解 迅驰机器上的

网友:
1.2V 1.8V 2.5V都有1845输出的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从基础学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