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个电路

楼主(2012-03-07):
                     Q26  Q27   Q28   Q29   全部短路  没思路 ISL6227拆掉还是短路  请大侠们帮忙看下  谢谢了

网友:
把那两个电感拆了 看看是后级短还是这边短

网友:
烧机试试吧。

网友:
这个是系统供电吗,不管是什么供电。肯定是后级短路了,你就不要再前级找了。

网友:
看后级是否短路,如果不是那就是三级管本身损坏。

网友:
这两路的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量下主供电对地阻值看是否断路了

网友:
多大组织啊。。。。。。

网友:
后级短路了

网友:
早说了,看看是不是三级管本身损坏吗!

网友:
说得不怎么清楚! 应该是负载短了! 烧机呗,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最后是烧机了  一个八角的芯片坏了 APL5912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嘿嘿 自己慢慢研究了 应该后面有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后极短了,仔细查

网友:
Q27  Q28是短路的,先拆掉,再看
不行就再拆Q25  Q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