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风扇转速700左右正常吗

楼主(2012-03-07):
thinkpad e40 风扇转速700左右正常吗

网友:
正常 只要不报错 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的风扇相对是转的挺慢的,只要不死机掉电,不报错就行。

网友:
用鲁大师测得么? 其实有时候 ,不用去管这些软件测得结果,只要不出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风扇声挺大的,不过只要机器不出啥问题,不用管风扇转速的

网友:
显卡温度高。掉电

网友:
700多转不错啦
很正常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