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能认读不出来数据

楼主(2012-03-07):
笔记本正常使用中生气拍了几下,然后蓝屏了!进PE认不到硬盘,用移动硬盘盒可以认到C,D,E盘,F盘认不到,并且C和E打不开,提示错误。D盘正常。硬盘是否有救啊!
跪求高手赐教怎么办!

网友:
先找个数据恢复软件拿数据吧,拿到数据后再把硬盘全格式化一下,重新分区,好用就好用啦,不好用换硬盘吧。

网友:
我对数据恢复不懂,打不开能恢复吗?

网友:
下载一个finaldata或者是diskgen试试,能不能恢复出来要看你硬盘的损坏情况啦。

网友:
不要随便操作,你的硬盘应该是有坏道了,需要专业工具做镜像,不要用什么软件扫描,只能越扫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