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ab 头大的机器维修

楼主(2012-03-07):
           本人维修经验不是很丰富,最近有个华硕K50AB的机器AMD的U,刚拿来的时候是开关按钮坏了,我找了一个给他换上去好了。隔了一个月说开关又不能用了,又换了一个上去。第二天又来了,说是老自动进入关机程序。我一惊,重做了系统不管用。找来师傅,师傅说开关附近的电阻短路了,他修好了后。第三天顾客又来了,说用鲁大师测显卡温度特别高,我和他解释这个机器就是这样,后来经过他的同意在显卡上加了块铜片。第四天顾客来了说,机器不亮了,我的心沉了,应该是显卡垫了铜片北桥和散热片接触不良,把北桥烧了。他原来能亮的时候电流开始是1点几一点几蹦到2.6的时候亮。这会再2.4多徘徊。我把北桥加焊了,又亮啦。不过,这次一开机电流就2点几,亮了需要3点多的电流,我没插电池啊。
       新故障是一到进系统的时候滚动条还没动就蓝屏显示0x00000005a,我把U盘插上重做个系统吧,可是根本认不到U盘,用光盘做系统一引导的时候就死机,拆下硬盘烤了一个GHO进去做好,还是老这样子蓝屏。
       很无奈啊,,,拆了装装了拆,心都烦死了,就把北桥重做了,还是蓝屏。想想认设备是南桥的任务,就把南桥加焊了,可还是老样子,想重做南桥,纠结的。 烦请高手给个办法啊!师傅曾修过一个K41就是这个问题,他没法解决。

网友:
建议换个北桥

网友:
可是我去下来的时候都没掉点,您的意思是北桥坏了吗?

网友:
我用BGA做的  非风枪

网友:
因为在高温情况下烧掉的桥我遇到的好多都是换桥好的。或者是你把桥在重新直球试一下。

网友:
我第一次加焊完蓝屏,第二次就重植了

网友(2014-06-17):
北桥换一个.才好判断.是呗

网友:
  这样子最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