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不显示

楼主(2012-03-07):
客户拿来经检查,初步判定显卡问题。拆开维修后。显示灰屏,在查,,显卡背面显存虚焊。加焊OK,在点,还是灰屏,再看高压条没有控制电压,跳线接一个,在测试故障一样,用表一打,正常显示了以为OK(高兴中)关机在点,又灰屏。只有 又查,发现有个Q3管子坏掉,换了把跳线取了,在点OK 重复点了几次。装机 在点又不显示了。查看又点 可以显示 ,郁闷了。放到 等会在点灰屏了,在看各路电压信号正常,郁闷,中就是灰屏,找来1个显卡换了,还是一样。那位大侠指点下哇,该怎么修了。

网友:
有没有测试下屏幕?

网友(点评):
屏幕换过全新的,bios也刷过

网友:
你说的灰屏是不显示有背光啊还是屏幕能显示屏暗啊?

网友:
找个屏代换下试试

网友:
没有背光,也没有显示 ,屏幕换过全新

网友:
看看外接显示器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