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 VGN-C22CH 显示屏

楼主(2012-03-07):
各位大侠,请帮忙小弟看一下这台SONY的屏是怎么回事,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
那你就先换一张新屏试试啊?

网友:
应该是屏线坏了

屏线。从简单的开始搞,
用橡皮檫下屏线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 显存 都有可呢

网友:
采用排除法   屏  屏线  内存 一个一个试  最后再试显卡     各级屏和屏线的可能性大  可以先试试

网友:
屏幕    屏线     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接下 外显看会不会~  然后在下一步

网友:
个人认为是显卡驱动没有装对吧!试试吧!

网友:
屏线有问题,换。

网友:
百分之九十屏线没接触好啊

网友:
是显卡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百分之百是屏线

网友:
外接试下了...

网友:
显卡的几率多

网友:
屏线的   呵呵   擦下接口就会好的

网友:
用万能板测试下

网友:
屏线的可能最大, 其二是屏, 试试看!

网友:
缺色,难修

网友:
记得遇到一次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或屏线接口氧化

网友:
第三张图好像灯管也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个屏来试下不行就是频线现存有问题是大花布这样花

网友:
其实你这现象是花屏 我认为是显卡问题 屏和屏线可能性太小了

网友:
可能是屏现的事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可以排除显卡问题,接屏的话,先排除驱动有无装好,排除液晶上LVDS芯片。屏线问题。接口。

网友:
显卡和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