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有铅和无铅的怎么分辨啊

楼主(2012-03-07):
在做BGA但是不细心,看不出来是不是有铅和无铅,可以讲一下怎么分辨吗,谢谢

网友:
有铅锡球看着发灰颜色没那么亮,无铅的亮一些看着像铝的颜色

网友:
显卡重新植球 下面的锡球 是不是有铅 无铅都可以用?

网友:
一般如果是英特尔芯片的,芯片上有小写e1,e2,e3...带e就是无铅的

网友:
915以后的基本都是无铅的了

网友:
一般芯片带N的是无铅的

网友:
这个在 论坛里 介绍的很仔细,自己好好找找

网友:
例如,NF-6100-N-A2   中间有个N  ,就代表是无铅工艺

网友:
学习了一个辨别方法,谢谢解答的楼主

网友:
哦。 学习了。平时都是知道温度。

网友:
取下来的时候最好都当作无铅的对待……以防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