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PE和GHO比较好用

楼主(2012-03-07):
经常用U盘做系统,但是不知道那种PE最好用,最实用,和GHO,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工具吗,谢谢

网友:
PE我一直用老毛桃的。
GHO系统XP推荐蓝色动力的,比较纯净而且可以选择安装软件,如果喜欢纯净系统,深度6.2是首选。
win7一只小猪猪的精简版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