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31S供电正常不跑码换IO搞定

楼主(2012-03-07):
盈通G31S供电正常不跑码换IO搞定
上CPU测得核心电压1.4 内存1.9  桥 1.5  1.2  1.0   这些供电都正常,按复位按钮诊断卡复位灯变化
IO芯片 声卡芯片 网卡芯片 温度无异常
上假负载测得 核心0  时钟0 复位1.2 参考电压1.2  PG电压0  感觉这个测量结果有点晕 没头绪  可能是G31的板子比较新而我的假负载可能比较老 ,不能支持这样的板子  ,只是个人猜测
上网查询无明确结果,看这款板提及IO芯片坏的比较多,找了个同样的IO试试看吧,结果还真好了
此板维修纯属瞎蒙上的,请同行们不要拍砖,发上来也许将来会对某些人有所帮助

网友:
其实也不属瞎蒙啦,一般修到整板VCC CLK RST都正常的板,有料直接代换IO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IO坏的机率大,可以节省不少维修时间,要知道时间到维修员来说就是金钱呀,

网友:
就是.经验有时候比整套的理论要快的多.

网友:
是啊.我手上就有一个客户的板 子是这样..压桥不跑马,有复位....或者是BIOS的问题...或者是IO吧...看了这文章之后

网友:
到了这种地步 瞎蒙BIOS IO 声卡网卡 拆外设吧

网友(2012-04-08):
我手头有个一样的板子  没复位

网友:
通病吗》一般现在很多修通 病

网友:
这就是经验问题了,不过我真想不到会干I/O,如果是我,我就干北桥了

网友:
我今天修一块微龙G31转修的板子,上一家说cpu坏了cpu直接焊在主板上的没法换,拿到我这测试情况跟楼主差不多,也是换了W83627DHG-P跑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