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MD2不跑码

楼主(2012-03-07):
       一块七彩虹945MD2 开机不跑码 显示----   上假负载 测量CPU不供电 测量电源管理芯片RT8802A  32脚5伏电压正常  26-30脚PW信号脚有一点几的电压   1脚有1.3的开启电压   2脚POWGOOD 电压只有0.03  试着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上U 和 内存 呵呵 跑码了 七彩虹的图标也出来了

网友:
32脚VID5V正常?VID不是这样测的
还有新手发贴是好事,给与鼓励,但希望下次发贴请有个详细的维修过程,这样简单的几句话,没有多大意义的

网友:
是31脚供电脚电压5伏正常  新手发贴有点激动了,谢谢版本的指点,下次注意

网友:
原来是供电芯片坏了呀!新手帖子也不错呀!鼓励一下吧!

网友:
PWRGD写错啦,不过新手还是要鼓励鼓励的啦,虽然我也是新手

网友:
这种芯片坏的很多。

网友:
楼主你运气真好,换个供电芯片就解决了

网友:
我现在手里在修的一块杂牌945也是这样,1脚1.1V,12脚1.3V,31脚5V,无cpu主供电,看来也是这芯片坏了,等搞个芯片换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