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4-603成功替换G84-625

楼主(2012-03-07):
一台华硕M50S,开机有声音,屏上无显示,拆机发现使用的显卡是G84-625(9500M-GS),用风枪对准核心位置加热10秒左右,冷却上机后再开已经能够正常显示,给客户报价后客户同意更换,之前没有换过这款显卡,本站找相应的资料,没有定论,看两块显卡的外形一致,决定直接更换,BGA后上机,正常启动进系统,帮确认此两种显卡在本款华硕机器上可直接代换。

网友:
你是成功替换了还是问能不能替换 你的表达让我很惆怅啊

网友:
他的意思是能直接更换

网友:
都是G84的呀

网友:
卖这个芯片的卖家说过,可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