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个PE装到一个U盘,求办法

楼主(2012-03-07):
本人想俩个PE装到一个U盘可以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和方法呢,谢谢了
U盘

网友:
这种方法没有试过!两个U盘做两个启动。。。。

网友:
没有装过 装一个就够用了 两个没有什么用啊 或者是你在别的小一点的U盘TF卡 SD卡里面单独装PE就可了 我之前有一个128M的TF卡没有用 在里面装了一个PE 挺好用的

网友:
128的卡拿来装PE 你怎么装镜像的丫?

网友:
下载,,电脑店U盘装系统专用工具 http://u.diannaodian.com/ 做好后就带有三个PE版本了,如果想用自己的,换掉里面的或者加一个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