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W2253sqv 不亮

楼主(2012-03-07):
         原本是驱动板问题,但是换上通用的我把所有阵脚都接了(原本有  EN   BDIM   ADIM  OLP  )  EN我接上开关   BDIM 我接了亮度!供电不用说我都接了! 我触发开机!不亮 !屏供电5V没有 ! 拔掉屏线 触发屏线有5V供电 !屏还是不亮! 其他供电都正常!各位老大给我分析下是上面的开关接错了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灯管问题  接个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亮度接ADIM试一下

网友:
不接亮度看看。

网友:
BDIM和ADIM之中只接一个

网友:
是不是接错了啊如果没接错。打下屏供电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是不是那里接错了

网友:
没接错  还有其他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