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 I5笔记本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2-03-07):
HP CQ32 I5笔记本进水不开机.  近来连日阴雨,生意嘛,好差.
客户前二天,一坏开水,不小心进了本本了,上电大电流,拆机。
发现和其它本本拆机不一样,一般的先拆笔记本键盘,而CQ32先拆CD壳。
拆完,找3V5V芯片,有水印。IO芯片也有,于是用洗板水清理,补焊。打电感对地阻值。
查此板料号为:6050A2314301.找到图纸,如附件。朋友们。
3V/5V芯片为:TI_BQ24721C,换之,待机有了,0。02V,查IO的工作条件,电压,复位,时钟,再查桥的晶振,
示波器量下,全满足开机条件了。
上内存和屏,开机,亮机了。谢谢在家支付。附此板图纸如下:

HP CQ32 6050A2314301.rar

网友:
进水机,有些好修,有些很难修...

网友:
楼主好像此故障很好修吧!嘻

网友:
不是很难,呵呵

网友:
LZ修进水的应该很拿手,没事做的话,估计LZ也是一高手

网友:
不错嘛,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
LZ又赚了一笔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我这两天也修进水的多,这种笔记本还在保内吧,也只有进了水才修的到。

网友:
捡了<。)#)))≦了,就花了一个芯片修好进水的机器,运气好!

网友:
进水机一般把进的水烤干然后把腐蚀的地方修补下就可以了前提是没有开过机哈

网友:
如果进的不是很严重的,有的烤下板就好了,严重的也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i5的机子我还没修过呢

网友:
有时候经验很重要  芯片该换还是要换  尤其一些进液体的

网友:
I5的Y460进水没修好,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进水好修的烘干好了,不好修的就要分析图纸了

网友:
进来下个图纸来看看

网友(2012-04-14):
LZ肯定也是经验丰富。

网友:
TI_BQ24721C   是充电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