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票据打印出来以后却全都乱

楼主(2012-03-07):
谁能告诉我打印票据文档排好版了,预览的的时候也是全部都是对齐的。为什么打印出来以后却全都乱了没有一个对齐的啊。排版的问题还是打印机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
说的不清楚。是连续走纸的吗?是不是纸张选的不对?

网友:
应该是打印机驱动的问题,或者电脑系统的问题

网友:
1,打印机驱动问题
2,打印机线问题
3,打印头出错
4,清零试下

网友:
页面设置问题

网友:
打印机 的问题,可的话你恢复下打印机的默认设置。

网友:
你打测试页试下,如果测试页是好的,那就 是系统的问题,如果测试页都不正常,就从装下驱动。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第一次叫厂家过来好像是什么参数设定,第二次是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套打打不中位置?如是,查纸打印机设置中的张边界设置值.

网友:
应该是打印机设置的问题。你查一下打印机设置方法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