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H开机二十分钟后掉电

楼主(2012-03-07):
华硕Z99H开机二十分钟后掉电,再开机还能开!这本子该如何下手啊

网友:
你这种是不是散热不好?

网友(点评):
排除散热问题了

网友:
简单排除吧。先从散热做起

网友(点评):
散热已经排除了

网友:
下个鲁大师看看温度是不是高再说

网友(点评):
温度相当正常,都不超40度

网友:
一般是过热保护了,改善散热,或者热管、温控坏

网友(点评):
不是散热问题啊

网友:
进系统测温来判断问题的类型

网友(点评):
用鲁大师测试过了,温度正常

网友:
修过一台这种华硕也是一进系统就掉,有时候不掉,有一次开机突然就大短了,一查,CPU电容烧了两个,换掉OK,再也没掉电

网友(点评):
我等会拆机看下,这种情况很有可能

网友:
查看一下温度检测

网友(点评):
温度很正常

网友:
有的是CPU供电芯片问题,这有通病的。

网友:
温度测试 这是首要,排除了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点评):
和显卡不搭边吧

网友:
看你什么主板。AMD考虑桥和CPU 。还有就是用鲁大师测试一下温度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供电不稳定

网友(点评):
说的在理,CPU供电不稳定的确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先排除软件故障,如果仍然这样,在掉电后马上用手摸一下各芯片的温度,测各供电的对地阻值,也有可能是哪里虚焊,把CPU供电芯片,南,北桥加焊

我就是这种思路

网友(点评):
用鲁大师测各项温度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