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显卡花屏维修经验大全及测试软件

楼主(2012-03-07):
台式电脑显卡花屏维修经验大全及测试软件
分A卡和N卡。修显卡软件如下:

MATS显存坏道检测 N卡专用.rar

R3memid ATI卡测试软件.RAR

网友:
只有测试软件没有台式电脑显卡花屏维修经验大全,而且软件论坛有下。

网友:
  不知道老大发的软件都到那些版本能说明下 就在好不过乐...

网友(点评):
还需要说明吗?没看到是R3的?在显卡维修这行来讲,就是爷爷奶奶级别的软件了,老得都没有牙啦。

网友:
经验大全在哪里呢,没看到哇。

网友(点评):
没看到就对啦。经验大全?经验永远都不会大全的,这只是个笑话。

网友:
留个位置!以后用得着

网友:
  呵呵 那我就不下载乐。顺便在请教个问题,就是我之前使用的的软件测试X1600以上的显卡,打的命令跟R3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你得方法什么? 我得是R6MEMID 回车 就OK。。

网友:
DOS命令是可以改的,做个批处理命令,一键就可运行。

网友:
谢谢分享,小白正在学习,正需要呢!

网友:
分数不够哇,下载分能否降低一点咯。

网友:
a卡的检测工具没用过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不知这个跟之前论坛发过的一样不。还是先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最好说下是哪个版本的啊

网友:
呵呵,正需要这种软件啊,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