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插适配器开不了机子。插可调电源没有电流。

楼主(2012-03-07):
  机型:HP  CQ40

  板号:LA-4114P

   故障:电源和电池一起用,本来可以开机,但是会掉电。单用电源开不了,用电池可以开,但是会掉电。用可调电源,无电流输出。换过电池适配器。原装国产的斗试过。故障排除不了。
             自己拆机看了,没有进水。
              本人新手,不会跑电路,就量了插电源后,19V有没有到主板上,确定19V过来。然后又没有电流,觉得是不是3.5V保护了造成的。但是3.5v输出是正常的,电池也可以开机。没头绪了,谁修过这种情况的CQ40?
             等待高手。

网友:
搞定了  接口部分  一个4835EP和4407的管子输出不对 应该都有个8V的脚输出才是  没有咱就换了4407  然后就行了  又害怕还会引起4407坏  索性连上管4835EP一起换了

你说的8V是4835变电出来的吗??

网友:
hah 能自己修好板子 就不算新手了

网友A:
我也遇到个这样的    现在都没整好啊
   本本是华硕的  K42D   你说的4835 电压出来那个脚是多少V 我的是6.几    不知道对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个这样的    现在都没整好啊
   本本是华硕的  K42D   你说的4835 电压出来那个脚是多少V 我的是 ...

华硕和HP不一样吧  但是同型号管子的工作条件应该是一样的   正常有一个独立的角输出是6V到8V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和HP不一样吧  但是同型号管子的工作条件应该是一样的   正常有一个独立的角输出是6V到8V之间

哦 正常的是6-8V  那我这华硕的本本充电线路温度高   电流也高   差不多4A啦

网友:
适配器ID没检测到吧,我修过,就是在那条线路上加了个台机上的电容就可以了,把电容下了就是不行

网友:
修好就是好样的

网友:
就是这个问题。这个东东老是坏,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