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请教高手们!

楼主(2012-03-07):
有一块映泰G41D3+台式机主板,后置有一个USB口不能用,用设备接到这个坏的口之后,其他口都不能用了,拔掉就好了,量了下,5V供电正常,其他接口数据线正常,阻值都在500左右,就是坏的那个接口的阻值在100左右,顺着接口跑线,怎么也找不到数据线相关的电阻或者电感!难道是直接进南桥的?单独一个接口坏会是南桥坏了?一般这种电阻会采用多少的?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怎么才能快速找到呢?

网友:
USB的CLK和DATE一般经过电感直接连接桥的,你说的有一个坏了你把设备插上后直接影响了它的CLK吧,所以导致所有的不能用,建议不用,或换SB

换SB吧

网友:
坏的那个接口,我开机测量有一条数据线变成了3.3电压,是桥坏了造成的?那个3.3是不是就是USBCLK的电压

网友:
一般情况 USB都是直接进SB的  不过可以慢慢找找  或许 SB旁边会有电感烧..是5V 进NB的``不过我只遇到过一次 USB不能用 仔细看了下 有个电感烧了 换了就好了  好象还是FB的保险电感

网友:
检查附近相连的排阻 小电容

网友:
呵呵换南桥,或者不用那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