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比笔记高压条改装测试灯管工具

楼主(2012-03-07):
小弟是新手上路 ,求12V 比笔记高压条改装测试灯管工具 方法 最好有图解 ,高压条如下!跪谢!!

网友:
VCC 12
ADJ ON  l连一起接个3.3V

网友:
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这都不懂了......还是把基础打牢在说吧

网友:
本人初学者,这个真不会呀!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主要就接三个线就可以, GND(接地),VCC,接你的12V,on/off  3.3V就可以了

网友A:
看看吧   就这么简单    应个78L05转换电压

这个图好眼熟啊,不是就某节课的笔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吧   就这么简单    应个78L05转换电压

非常感谢

网友:
弄个电阻分压

网友A:
再来一个  呵呵呵  不对的说说

网友:
在主板上找到VCC(20V) ON/OFF(3.3V)  GND(接地)     接着三个就好了

网友(点评):
别人是做灯管测试工具吧 不是要改高压

网友:
太有才了,高手就应该照顾一下咋们新手

网友:
用两个电阻串联分压最省事。

网友:
12V适配器 加单灯高压版 在加大口转小口 接VCC  ON/OFF GND
VCC接12V 在来个7805 1脚接12V 2脚接地 3脚接ON/OFF

网友:
你最好是找到  开关线  不然会不同步的  开关机会有闪屏或白屏

网友:
有一次淘电源板的时顺便一起淘了一套灯管测试套件,方便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来一个  呵呵呵  不对的说说

12V÷400K=0.03     0.03×300K=9V  300K电阻下面是9V吧。把300K和100K互换下位置才对吧?

网友(点评):
那样画是对的,后面占1/4,所以是3V

网友(点评):
图是对的 呵呵呵 你仔细看 是你搞反了

网友(点评):
12V除400K等于0.03 0.03乘于100K等于3V 这样算才对

网友(点评):
这个3.3V电压就是取100K电阻上的(12-9=3)

网友C:
谢谢各位  已经坐好了   测试 正常   谢谢大家

网友:
对啊,每个电源头都有两根线,正极接VIN, 负极接GND,然后找个100k或者几十K电阻从VIN接到ON上,完了。因为是测试用的,个人觉得没有必要ADJ。

网友(点评):
必须要分压 你直接接个电阻从VIN到ON这样不行的

网友:
兄弟,你的电路图画的很好。
ADJ 和ON 阵脚 接驳的100K上的电阻,很不错。

网友(点评):
呵呵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  已经坐好了   测试 正常   谢谢大家

接头处绝缘处理一下。可以用热熔胶,既绝缘,又起到固定接线头的作用。

网友(2014-04-20):
引用 网友B:
12V÷400K=0.03     0.03×300K=9V  300K电阻下面是9V吧。把300K和100K互换下位置才对吧?

12减9嘛,你没体会过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