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风扇转速问题。。。

楼主(2012-03-07):
显卡风扇。能正常点亮,我已加过润化油,一开机的时候转还正常过了五秒慢了一下,然后发出磁的声音,一直就是这样下去,但还是能正常工作,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
我测了一下。白线有10V 红线12V
显卡型号是影驰gf9500GT

网友:
有些显卡在不进系统之前 转速很快的  进系统有驱动以后 会根据温度

网友:
先要排除是否是带温控的,直接飞个电压去试试,如果还是那样说明你风扇坏了

网友:
你是台式机?、?

网友:
换个散热风扇,风扇不转很容易高温坏显卡的

网友:
我是影驰GT250,风扇是三根线的,看来是可以控制速度的吧?在没有进入系统的时候转速很快(全速无控运行),进入系统后,转速就慢了,但这时转速是根据显卡温度高低来自动调速了。我平时都是把鲁大师挂起的,看到显卡的温度,在打游戏极品飞车14的时候明显温度升高,转速增快,显卡的风扇噪声也明显增大了。可能产生磁声是缺油?或其它产生的共鸣声吧?我显卡新的时候风扇传出声音是嗡嗡,就好像是交流声,这可能是风扇固有的质量声音吧。

网友:
风扇有问题还是直接换掉的好。即使加了油,还是有隐患,这个险不值得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