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160简单秒杀(新手请进,老手飘过)

楼主(2012-03-07):
故障机:联想Y160
故障现象:通电,电流档0.65
拆机
直接测PCI_RST
0V
直接追VCORE 芯片U24 的PG
PM_VGATE
正常!

追PM_VGATE的去路,
如下图

SYSPWROK   0V
Q24 G极0.7V,正常
首先怀疑Q24坏,
取掉,
无效。
细查
Q24 D极与R773断线
连接后OK

可否解释下电流0.65你为什么直接量PCI_RST的原因?不是事先查CPU工作条件是否满足?还有想问下MINI-PCIE接口的20脚是PCI_RST#,每台机器都是固定的定义?谢谢告知。。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如果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呀!

网友:
超级版主 就是NB啊

网友:
好像不算秒杀吧

网友:
斑竹牛啊,我看了2便了,不过佩服斑竹的思路啊,直接秒啊

网友:
SYSPWROK是到南桥的吗? 起什么作用?

网友:
PMVGATE的来路还是去路啊。。为什么变SYSPWROK了。

网友:
PMVGATE应该是VOCRE芯片发出给EC的吧。至于SYSPOWOK那就要看时序图,才知道

网友:
   秒杀也是要基础的,不是乱秒

网友:
有图纸真好呀,如果没图这种断线最头痛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都是直接点到死穴,俺们遇到这种问题估计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查

网友:
有图就好办多了

网友A:
电流档0.65,是档在CPU的吗?为什么要直接测PCI_RST呢!难到PCI_RST这个信号是CPU发出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档0.65,是档在CPU的吗?为什么要直接测PCI_RST呢!难到PCI_RST这个信号是CPU发出去的?

测PCI_RST
如有效,则接下来查CPU_RST
如无效,则车PCI_RST的前置条件,首先想到的就是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