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是个什么元件(图)

楼主(2012-03-07):
这个板子是宽带猫里边的。红圈圈出的那个元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阻值是无穷大,正常吗?
板子上的标示是:RV1

网友:
来张图片看看啊

网友:
正反各测量一次,还像是二极管、二极管有一次阻值无穷大或1另一次有200、400或500、700左右基本上就是好的。

网友:
压敏电阻吧

网友:
好像 二极管

网友:
记得这个元件 是有一脚下冷地的,似乎是个防雷的元件,拆掉后设备也可工作

网友:
你看看  板上面的标识把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阻吧

网友:
我也脚的是电阻

网友:
百度上查下了

网友:
没图,都在啥猜!呵呵

网友:
这个正反各测一下。一个是无穷大。一个是有阻止的。就是二极管。

网友:
放电用的 防雷的

网友:
放电管,达到一定电压是瞬间触发

网友:
像保险和二极管

网友:
像稳压二极管

网友:
此零件是放电管。

网友:
这个是相当于保险吧

网友:
防雷击的 放电管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那是氛泡吧!放电 用的!

看来还是你认识啊!是高手 啊!服了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个二极管

网友:
高压放电管,以前的电视机和纯平显示器尾板上最多这个元件。在猫上面的作用应该是楼上几位说的防雷的吧。

网友:
是一个标准的放电管,作用是达到一定的电压瞬间短路,吸收掉多余的电压。防雷防过压。

网友:
这是放电管平时是开路的,

网友:
压敏电阻.....//////

网友:
像是六号说的,好像是二极管,玻璃铀二极管,继然是阻值是无穷大,有一端是地,不接地的一端有电压吗?有些电路用二极管来做保护电路,比如有些台试电脑的电源里的辅助电源的5V输出端就一个五点一伏的稳压二极管来作为5V过压保护。把这个二极管取掉也能正常工作,但是就不能起到保护作用了。虽然有很多元件的外观看起来很相似,但它的作用和用途完全是两回事了,我的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猫上就是防雷击的管子。

网友:
是压敏电阻,常态阻值∞

网友(点评):
短路是坏 开路是好是坏就不好判断了(下了这管子都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高压放电的氖炮

网友:
跟定是二极管..至于什么功能就不知道了

网友:
看能防什么雷 雷电是一瞬间可能  你就是电脑不开  一样损坏  高压放电

网友: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一类的,起过流保护作用吧

网友:
这个是二极管

网友:
看标示应是压敏电阻,表测时两端均为无穷大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的板是电话还是传真机的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