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1020打一张纸就红灯。

楼主(2012-03-07):
一台HP1020,加热膜和定影下棍都破损了,更换后,打印一张测试页后就红灯,没有提示。再重新打一张测试页,没有打印动作,提示卡纸。
把打印机重拆重装一次,也是相同情况。
断电后,重新上电,绿灯,但机器不自检。没有打印动作,打测试页提示卡纸。
就这种情况
打印机

网友:
在拆定影的时候要动电源板上一根红色的地线,装的时候在装地线的线槽下面有个传感器,应该是在又上角的位置你看一下安装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定影部分的l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多谢两位提示,确实是出纸传感器弹簧有问题,弹簧弱化了,出纸后传感杆经常卡住,弹簧没力。当初用力弹几下能复位就没想太多,想不到盖好就出问题。

网友:
定影传感器没有安装好

网友:
检查好是否定影下面的传感器没有装到位 。。。。

网友:
检查安装线路都插好了没有。定影膜要打油不然卡纸报错。

网友:
请问一下,放多几张纸打印会不会卡纸呢

网友:
查出什么问题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