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5S 开机无显 电流0.8A

楼主(2012-03-07):
华硕X85S        SIS968+SIS671的桥组合  ATI 的独显。待机0.03A   开机跳变0.03A----0.65A------0.8A 停一会  然后 就一直在0.7----0.8这个区间跳变(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补充内容 (2012-3-8 10:06):
插假负载  没测到内存时钟

补充内容 (2012-3-10 11:34):
已经修好了    总时钟芯片有个33欧姆的电阻坏了

补充内容 (2012-3-10 14:47):
已经解决

其它PCI时钟有吗?时钟芯片供电正常不?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有没有  有就加焊显卡试一下 再不行就换个显卡试一下
应是内存时钟没了

网友:
显卡  从植株可能要好

网友:
电流能达到0。8多半是显卡或北桥,要做BGA的

网友:
我干南桥好过,干北桥和显卡沒有好过,电流上到1.2以上才考虑干北桥和显卡

网友:
没做做显卡试试?

网友:
内存都未能过,做显卡做什么,盲目维修啊

网友:
应该是白桥的问题

网友:
始终信号
  北桥  都有可能

网友:
SIS的北桥?这机子换桥估计也是这样

网友:
诊断卡跑的什么码啊?0.8A应该是内存不过吧?

网友:
9,10脚 是总时钟发来的  0.9V
19,20脚 是系统管理总线 3.3V

都有
17  18脚 FB_IN   FB_OUT  这个有电压吗

网友:
这个板子容易变形

网友:
BIOS有问题会引起内存时钟无电压,再联想的机上遇到过

网友:
说说  那个坏电阻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没修出来

网友:
是内存没时钟,还是什么呀?

网友:
时钟有问题也能查到厉害

网友(2012-04-09):
学习了, 手上也有一块,上到0.8

网友:
能说一下怎么查到额的,是根据时钟不正常吗,到底是哪路的时钟呢那个电阻

网友:
北桥空焊的较多吧?!!不工作还没到读内存的电流就是这样啊!!要是工作了开始读内存电流会升高到1.04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