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X 主板上4pin12V 电源就保护

楼主(2012-03-07):
我有快ASUS M2N-x 主板,不插12V 4pin 的CPU 电源就能开起来,插上12V 4pin 针脚的电源,开起来没有几秒电源风扇就停了,确定电源是好的,也查了CPU供电,没有短路,请大侠们支招啊,谢谢。

我看到类似的帖子,有人说是IO 坏了,可这个12V是进IO的吗,还有要取下这个芯片能用热风枪取下来吗? 非常感谢。

网友:
供电IC也有可能

网友:
12V短路    唉到差下去就知道     有可能是北桥

网友:
可以用热风枪取下IO,不过要注意起脚的时候,别狠用力,要不然覆铜会跳起来

网友:
先把I/O换了试试

网友:
换个CPU看一下,这板CPU坏了也会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