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3000笔记本显示屏供电控制电路

楼主(2012-03-07):
我的联想G430 3000笔记本开机无显示,本本是集显的,开起来之后的电流是1.0~1.1A,以前怀疑北桥空焊(因为是集显嘛),叫人做过GBA,无果,测得北桥各项电压正常(1.05V,1.5V,1.8V.3.3V)都有,就是无显示。显示屏供电排线接口:如图 圈1,6脚7脚测得电压有18点多V,其余1至5脚无电压,请问排针3脚5脚受控于哪里?圈2,4脚是不是显示屏高压板开启控制脚?正常开启时电压是几V. 显示屏电源控制电路,实测Q1,2脚无电压,查Q1芯片资料说正常工作时2脚有3V电压输入,此处无电压,2脚输入端GM-ENVDD是不是受控于北桥还是其他哪里?怎样获得此处的控制电压。

网友:
请修过此本或知道的高手们给我点宝贵的维修建议哈!在此小弟先谢谢你们啦!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
图纸都在你手里啦,一搜索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3,5脚都是(KB926QFA1)EC发出的信号

网友:
3,5脚都是(KB926QFA1)EC发出的信号。
那3,5脚起什么作用啊?4脚什么作用?

网友:
3\5脚应该是调亮度的(一个脉宽调整,一个线性模拟调整,二选一。),4脚应该是高电平开启脚。
4脚只要有几伏电压(3-5V自己估计的),就应该能开启高压。来自哪里你有图纸搜索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到位!解释的清楚

网友:
3\5脚应该是调亮度的(一个脉宽调整,一个线性模拟调整,二选一。),4脚应该是高电平开启脚。
4脚只要有几伏电压(3-5V自己估计的),就应该能开启高压。来自哪里你有图纸搜索下就知道了。
谢谢楼上提供的宝贵信息,再次深深感谢!

网友:
搜一搜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时候应该找个USB键盘外接试下,按键盘有没反应

网友:
你上面图纸是屏线接口吗?屏线接口有这么小吗

网友:
现在我测得BKOFF#也就是EC的第105脚电压为0.01V,经过稳压二极管D13到显示屏排针第4脚,控制高压板的开启,0.01V是不是不正常啊?是EC坏还是EC缺乏某种条件而没正常工作?求高人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你上面图纸是屏线接口吗?屏线接口有这么小吗         是笔记本显示屏高压板供电部分接口,此联想笔记本供电和视频是分开来的,分别用2个排针接口连接的。供电7针,视频20针。

网友:
EC坏的机率很小,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按照14楼的,刷BIOS看看。
没过内存有些电流也很高的。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的大力支持,我已经通过刷写BIOS程序修复了笔记本,现在能开机了,原先的系统都是好的,用起来跟以前一样!太激动了,也太感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