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上完课来转正 foxconn A6VMX主板档C1

楼主(2012-03-07):
接到块foxconn A6VMX的主板有时钟复位不跑码,先测CPU供电1.3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在测总线供电,0。3V肯定是不对的,测D极有供电2点几应该是对的,随便找了个3055换掉总线供电场管Q25,开机1.2V总线供电出来,开机跑C1,心中一阵窃喜又赚了个晚餐啊,关机上内存滴滴报警,还是档C1换内存槽,换内存在试还是C1,算了在测i测看看,边上点感1.8V正常,心中一阵失望啊,看样子不好搞了啊,算了上俩板斧( 一般找不到问题我都刷BIOS,加焊桥,)跑到官网下了个bios开刷,在测,靠还是C1,加焊CPU座子(AMD的主板)在测靠诊断卡闪下就灭掉,短路了,,算了报废吧,,,,,,
有几天有接到这个板子还是档CI,,上了个假负载,靠3.3V没有,找啊找,找个半天没有看到有明显断线的,后来还是找了图纸才飞个个线,开机正常,把前面的坏板拿过来内存槽拆掉,内存槽下面3。3V供电线烧断了,不说了上图

这个是补好线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  内存槽不好拆呢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更换内存槽的,还有你不是说主板短路了吗

网友:
是两块板,第一块短路报废了

网友:
修主板最不划算啦   时间用的多   钱来的少啊
     都是随便看一下      能行就行
   我们这修主板就30 元
       花几个小时     太伤人  还伤钱

网友:
现在 主板修就不错了,没有生意啊,没有办法啊,有笔记本谁想修主板啊,赚一个是一个啦

网友:
挡C1,打阻和看内存上拉、时钟、SPD供电就基本OK了

网友:
楼主说的3.3v是spd吧。
说详细一点好吧

网友:
什么武器都有呀

网友:
内存槽用什么拆下来的呢

网友(2015-08-31):
看似简单 修起一头雾水!